马达回原点超程问题

楼主(2008-12-16):
各位好!小弟近期遇上这样一个问题!如图所示!当马达回原点时,从左到右进行原点搜索,这样回原点到A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回到原点后,突然断电了,又有人为的往右移动了机械手!如图B位置,若此时系统上电,并按复位,机械还是按回原点的方向向右回原点,此时就回到了C的位置,系统并报警说超程!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thanks!

网友A:
基本上没有办法.要不就是成本太高!
只能从操作上规定.
人为破坏的话,放到限位传感器右侧,估计就会打坏机械手了!

楼主:
这个问题真是头痛!

网友B:
你可以程序上改为每次归原点时 系统必须先向左运行且必须检测到原点信号后运行一定距离然后停机再归原点 ,当然要注意向左运行时不要超过左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程序上改为每次归原点时 系统必须先向左运行且必须检测到原点信号后运行一定距离然后停机再归原点 ,当然要注意向左运行时不要超过左限。
支持,,,,樓主試了沒有?

网友D:
人为的问题一般来说应从制度上解决。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系统,如果是PLC+伺服的话可以在C点往左的方向设个D点。到了D点强行向左运行,可以确保不会超限。

网友E:
支持楼上的想法,这样就不会超程了。

楼主:
这个想法真的不错!小弟在此谢过各位朋友了!我去试试!

网友F:
这种情况,我认为是设计有问题,如果是要这样计算原点的话,有几种方式:
1.当按下回原点命令,拖板向B运动或者向C运动。当碰到B或者是C的时候向左运行,到A点原点。但是拖板回到A点时可以停止,但是这个位置也不是原点。因为有一个传感器的位置误差。所以还是要手动再向左走一段,然后回原点。如果是用传感方式,不管怎么走这都是找不到原点的。
2.用绝对位置编码器控制。只要你不把原点清零,就算是停电也能找到原点。但是有一点就是不能在停电后人为动拖板。

楼主:
我这个是重上电的回原点,而不是原点返回,所以会没有数据,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
不管你是停电还是什么状态,控制器都能记忆当前位置的,PLC 做控制时,可以把编码器写入掉保持里面就行,CNC系统也是一样,把每个运行当前值都记入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里面,就不怕掉电了。只要不是人为手动摇动拖板都可以的。

网友G:
回原点的程序作一下改动就可以了,执行回原点程序中加一个先向电机正方向移动100mm(根据实际情况设定),然后再回原点。

网友F:
重新上电也是有数据保持的,你的这个程序应该是没有写入数据保持区里面,所以掉电就数据清零了。

网友H:
你用的是什么PLC,在三菱的Q系列PLC里,QD75定位模块专门有个DOG搜索功能,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会我把图传上来,参考一下,可以在程序中自己模仿编进去的

网友I:
这问题撞到枪口上来了
正如楼上说的,三菱Q的QD75模块有原点回归重试功能
今天一天在外面帮客户试了个QD75模块,也做了这个重试功能
客户没用过这个,从点动正反转、原点回归、单独定位、插补等一个一个试了给他看
这个功能只要在软件中选择下就可以了
图中的黑色部分

网友J:
这个问题不管是PLC还是数控系统,都是很难解决的,即使解决也是不能准确定位的,楼上说的在限位C点往左的方向设个D点。到了D点强行向左运行,虽然这样不会超限,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回原点的位置就是不准确了。因为机器不是人,具有判断能力知道我工作台在哪个方向应该朝哪个方向远转,我们只有给他更多的电信号,才能让他更准确的做动作,想做的完美,就要多加信号开关,但是这样成本上升,程序复杂,不如在说明上注明,禁止操作人员把工作台移到超过原点右侧位置后回原点。

楼主:
本人用的是OMRON的PLC,昨天我也看了一下手册,也有像三菱ORP一样的功能,但是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ORP功能说的是接触到右边的限位信号后向相反方向返回再执行回原点,问题就出在安全性上,因为我知道伺服的限位不能单纯的在PLC来控制,还要把限位信号直接接到伺服驱动器中,这样才安全,如果这样的话,那限位这个功能好像就意义不大了!有点危险哦!说的不对请见谅!

网友J:
那中返回只是那么一点一点的距离。很多PLC都有这种功能的!

网友K:
返回原点是指定了方向的,在一个方向上找不到原点信号那就只能到超限位了,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手动点动电机到合理位置后再操作自动回原点,这样只要在机器上做个标记给操作工就可以了,在说明书上说明一下,楼上说的方法是可以的,加信号点再加PLC的控制程序左右运动找原点是可以的。

网友L(2009-03-05):
执行回零程序不是 左限位走一次 右限位走一次 然后再回到零点限位吗? 不然的话 你开机不检测限位开关吗? 这个我记得程序是设计成这样的 在执行回零程序的时候 开机先向一个方向运动 遇到限位开关立刻返回并持续运动 直到遇到另一个限位开关 然后在这个过程你一定经过了零点位置 等两个限位都走完了 就可以回到零点位置开关那 这样一来你上电还检测了限位开关 安全上也能保证 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网友M:
扭力撞击的原点回归就不会有这问题

楼主:
我回原点的时候在PLC设定好的寻找原点的方向,它只会向一个方向走,到了近点信号后的第一个Z相是原点,21楼的朋友说的这个现象我没有弄过!
22楼的朋友说的扭力撞击的原点回归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可否请教一二!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执行回零程序不是 左限位走一次 右限位走一次 然后再回到零点限位吗? 不然的话 你开机不检测限位开关吗? 这个我记得程序是设计成这样的 在执行回零程序的时候 开机先向一个方向运动 遇到限位开关立刻返回并持续运动 直到遇到另一个限位开关 然后在这个过程你一定经过了零点位置 等两个限位都走完了 就可以回到零点位置开关那 这样一来你上电还检测了限位开关 安全上也能保证 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我觉得楼上说的对,这样做好像才正确,也简单安全!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回原点的时候在PLC设定好的寻找原点的方向,它只会向一个方向走,到了近点信号后的第一个Z相是原点,21楼的朋友说的这个现象我没有弄过!
22楼的朋友说的扭力撞击的原点回归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可否请教一二!
一种回原点的方式
扭力撞击之后通过电流变化寻找原点

网友J:
其实有种伺服可以解决不使用原点开关信号,直接用限位开关做原点开关即可!

网友O(2017-03-10):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每次回原的时候自己判断一下,没有到左限位,就往左走,感应左限位后,在开始往右回原!你用了松下PLC你就知道了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