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请前辈赐教,本人有一个浓度传感器能输出4-20mA的电流,现在需要他做到使浓度值到1000ppm时使风机能自动开启,少于该值时使其自动关闭。由于本人是新手,对浓度达到1000ppm时相应的电流是多少不清楚,具体控制风机开关的线路也不清楚,请前辈能帮忙一下。(能简单点好)

网友A:
买个数显仪表,用上面的限位输出,你可以多用几段,当浓度到了就输出一个数字量信号,就是一个开关信号,来控制你的风机运行。如果风机采用变频器驱动,你可以直接把4~20毫安信号接到变频器的反馈上去,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网友B:
也可以用PLC来实现,当达到一定浓度时,接通风机继电器,首先必须知道某一浓度对应的电流值。

网友C:
要看传感器的量程了.
即4ma对于多少浓度,20ma对应多少浓度,再按照传感器特性(比如线性)算1000ppm对应的浓度.
要不知道,那就按照2楼说的,给个1000ppm的浓度,测一下对应的ma,以这个为开关信号.但是要记住,开关对应浓度应设置死区(回差),比如1000ppm开启,那980ppm时关闭.

网友D:
这个用PLC好象有点小题大做了吧,同意2楼的,可以通过仪表的限位输出来控制,但这样好象有点耗电吧(风机功率多少?)用于污水处理还是什么?对浓度控制要求情况如何?变频控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E:
楼上各位已经回复的很清楚了,楼主应该搞清楚了吧?搞没搞清楚也出来回复一下呀!有问题的话再贴上来,这里有很多热心的人帮你解决!

网友F:
建议用传感器+变频器做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用plc还去频繁开启电机呢

网友D:
几个方案定了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如果风机功率比较大用变频方式在初期投入上要稍多点,但能耗上会节省。

网友G:
如果有温控仪也可以,输入4-20mA,开关量输出,设定一定的温度,相当于你要的浓度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的赐教

楼主:
从经济上来说那种方式要实惠点

网友D:
这要看你那边具体工况啊,

引用 网友D:
几个方案定了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如果风机功率比较大用变频方式在初期投入上要稍多点,但能耗上会节省。

网友H:
我也认为使用个数显表挂继电器输出的比较简单,设好量程,再定个报警值,到时闭合控制小继电器,在控制接触器,很简单的

网友I:
首先得确定浓度计的量程,根据量程确定电流值

网友J(2009-02-18):
计算
1000PPM的时候启动,那么小于1000ppm停止,我们就假设为999ma停止,由此计算:1000/(20-4)=999/(x-4)得出x为19.984ma停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买个数显仪表,用上面的限位输出,你可以多用几段,当浓度到了就输出一个数字量信号,就是一个开关信号,来控制你的风机运行。如果风机采用变频器驱动,你可以直接把4~20毫安信号接到变频器的反馈上去,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请问你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啊?用变送器来的信号去变频器反馈???你所说的变频器的反馈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