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我想知道一下这个转盘封装机用的是什么步进电机和减速机?
我看到的减速机上怎么有一个输出轴用来回零了,一个输出轴用来转动转盘的,步进电机和这个减速机好像是通过同步带来带动的,想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减速机?现在想买这些东西!

网友A:
请说清楚一点,或者是把照片传上来看一下,每家做的机器都不一样,别人怎么知道呢?
如果你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你能做好这台机器吗?就算买回来也有一点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说清楚一点,或者是把照片传上来看一下,每家做的机器都不一样,别人怎么知道呢?
如果你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你能做好这台机器吗?就算买回来也有一点难度了。
也就是一个转盘,分四个工位,转一个工位热封头封装一下,就是这个转盘下面的那个减速机一样的东西,也像分割器,但是如果用了分割器,厂家资料上写的是步进电机和同步带,有的厂家只提到了进口马达,其他没有说明,附图
转盘式封装机

网友A:
不用看你是什么机器了,这么一个原点开关位如果都搞不定,这台机你也不用做了。多想想吧。

网友A:
呵,楼主还怪我锁贴,我觉得你不爱动脑想,只要这么改一下,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搞设计的就是要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何况这个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楼主还怪我锁贴,我觉得你不爱动脑想,只要这么改一下,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搞设计的就是要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何况这个这么简单。
这样的方法我用过N次了,请版主看清楚了我要的是那东西,找不到也就算了,请不要用你一贯的思维来思考问题,有些东西你随便改改能应该付了事?那种简单方法谁不会用啊,我要是那东西,版主,,,OK!解决问题是有很多种,但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