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有哪位朋友是做供水方面电气设计的?(或懂行的人)
请问供水泵需要加漏电保护?有什么相关的标准?漏电要多少mA?请详细说明.

网友A:
实际应用中,不加漏电保护,
因为供水设备是生活或是生产中的重要设备,一般不能停,或是停了会影响生活或是生产,因此控制电路越可靠越好

网友B:
^_^你是泵站、水厂还是农村用水。

一般前两个都不加漏电保护,原因就是2楼师傅说的;

农村用水或是个人用水,要求不高的话,要加漏电保护,你可以直接买DZ47LE的空开就可以,一般的小问题都能办了,注意电流等级不能选的太大。

楼主:
我们供水是洗浴用水,主要是提供洗澡用的.现在出现的故障是容易跳,不知道能不能换成空开?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B:
^_^不能,你必须给你的水泵或电机可靠接地,加装漏电保护器,采用DZ47LE带漏电保护的空开。

安全第一兄弟,不行就换个新泵。

楼主:
谢谢提醒!你用多少mA的漏电,我用是30的 容易跳,不知道选个大一点的是否会出问题!

网友C:
希望楼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要考虑成本了,人命关天!

楼主:
国家有相关的规范?漏点电应该没问题,在途中应该有损耗,到人体接触时就应该差不多了.
我不是老板,我是老板我就换,我只做电气这一块,选择水泵不是我所做的范围之内.哎,没办法啊!

网友D:
一般是不能加这个保护的,而是一般电机接地+管道内水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不能加这个保护的,而是一般电机接地+管道内水接地的
那管道是塑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不能加这个保护的,而是一般电机接地+管道内水接地的
朋友,有这方面工程上的经验吗?如果肯定没问题,我就敢大胆的去做了

网友B:
^_^你是生活用电,不是工业用电,所以你必需加漏电保护。且不能超过30mA。在大了有危险。要是出事了可不是闹着玩的。找到漏电原因,水泵、一定要可靠接地。不要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C:
这个问题不需讨论,涉及到人的生命的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

网友E:
建议不加漏保,因为稍微有一点漏电的话就容易跳,换成空开还是可以的,只是容易烧泵,但是比经常跳闸强多了

网友A:
把漏保换成空开,电机和水泵做可靠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漏保换成空开,电机和水泵做可靠接地
朋友,有工程经验?

网友F:
我觉得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漏保换成空开,电机和水泵做可靠接地
朋友,有工程经验?

供水设备搞了好几年,洗浴也接触了几年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漏保换成空开,电机和水泵做可靠接地

朋友,有工程经验?

供水设备搞了好几年,洗浴也接触了几年
,民用电必须加漏电吧,何况还是潮湿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漏保换成空开,电机和水泵做可靠接地

朋友,有工程经验?

供水设备搞了好几年,洗浴也接触了几年
朋友,是否有相应的规范???对这方面详细的说明.麻烦!谢谢!

网友H:
绝对要加如果密封不好,就有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