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我打算将冲床的进料机构改装长数控进料机构,确定用单轴数控系统,但在马达及驱动器方面我们遇到了难题,不知如何选择配置,要求如下:
定位精度0.1mm,直接扭动导程10mm,长6.5米滚珠丝杠,、流畅负载50Kg做水平位移。
加装2条直线导轨+拖板条件下,扭动导程10mm,长6.5米滚珠丝杠,、负载50Kg,6M长的铝型材,需要多大扭矩的马达?

如果大家有更合适的配置,欢迎联系,在线等。

mail:songjinling516@163.com

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帮助。

楼主:
扭动导程10mm,长6.5米滚珠丝杠,、负载50Kg需要多大扭矩的马达?

网友A:
我以前也有用过伺服要推50kg的力,不过我用的是压弹簧的,但都一样的。我用的是750W的松下伺服,大惯量的!可以参考下!

楼主:
楼上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我不需要很高的精度0.2mm也满足,问题很多啊,6500mm滚珠丝杠,两头这么远,固定也是头疼的问题

网友A:
不过我没有做这么长的丝杆!6米多,还有50KG的重物,中间要支撑是少不了的,不然比杆会压坏!我不建义直接连接马达,那样的话你的丝杆跟马达轴的同轴度不行,会把马达搞坏。用类似用同步齿轮带传动也可以,只要固定好了丝杆应该没有什么难的吧?

楼主:
楼上兄弟,在加装2条直线导轨+拖板条件下,如果直接驱动的话,需要至少多大扭矩?

网友A:
我也不会算,我本想发个贴子问下的,看有没有朋友会算奉献一下啦!不好意思哦!我也是刚出道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希望哪位高手指点我们

网友B:
要先说明你是送什么料?要求最大行程是多少?冲床是什么结构的,高速冲床还是普通冲床。等等都要有一个说明,仅凭一个数控送料,这能达到你的设计目的吗?
自动送料机的结构不知道有多少种,每一种只针对某一行业。所以你按上述问题写清楚一点。

网友C:
我先看到的是你的另一个帖子,同一个帖子怎么发了两遍?

我已经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做了佯细的帖图了

网友A:
楼上的朋友可以说下怎么算马达的功率跟扭距不?有例子吗?小弟对这个不是很懂想学习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说明你是送什么料?要求最大行程是多少?冲床是什么结构的,高速冲床还是普通冲床。等等都要有一个说明,仅凭一个数控送料,这能达到你的设计目的吗?
自动送料机的结构不知道有多少种,每一种只针对某一行业。所以你按上述问题写清楚一点。

输送6M长的铝型材,最大行程要6M至6米五,如图普通冲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先看到的是你的另一个帖子,同一个帖子怎么发了两遍?

我已经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做了佯细的帖图了

朋友,谢谢你的公式!

网友A:
楼主可不可以奉献一下公式呀!

楼主:
公式: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2335

网友A:
公式里面有一个是丝杆的引脚是什么意思呀,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