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因为在电容上建立电压首先需要有个充电过程,随着充电过程,电容上的电压逐步提高,这样就会先有电流,后建立电压的过程,通常我们叫电流超前电压90度(电容电流回路中无电阻和电感元件时,叫纯电容电路)。
电动机、变压器等有线圈的电感电路,因通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的原因,它与电容正好相反,需要先在线圈两端建立电压,后才有电流(电感电流回路中无电阻和电容时,叫纯电感电路),纯电感电路的电流滞后电压90度。由于功率是电压乘以电流,当电压与电流不同时产生时(如:当电容器上的电压最大时,电已充满,电流为0;电感上先有电压时,电感电流也为0),这样,得到的乘积(功率)也为0!这就是无功。
那么,电容的电压与电流之间的关系正好与电感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相反,就用电容来补偿电感产生的无功,这就是无功补偿的原理

网友A:
无功补偿的原理
   电网输出的功率包括两部分;一是有功功率;二是无功功率.直接消耗电能,把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热能,化学能或声能,利用这些能作功,这部分功率称为有功功率;不消耗电能;只是把电能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能,这种能作为电气设备能够作功的必备条件,并且,这种能是在电网中与电能进行周期性转换,这部分功率称为无功功率,如电磁元件建立磁场占用的电能,电容器建立电场所占的电能.电流在电感元件中作功时,电流超前于电压90℃.而电流在电容元件中作功时,电流滞后电压90℃.在同一电路中,电感电流与电容电流方向相反,互差180℃.如果在电磁元件电路中有比例地安装电容元件,使两者的电流相互抵消,使电流的矢量与电压矢量之间的夹角缩小,从而提高电能作功的能力,这就是无功补偿的道理

网友B:
两位把电容补偿的原理说的太清楚了,附带还把电路原理也说明白了

网友C:
能否降低有功电流,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功率因数能降低多少有功功率

网友D:
听说电力系统对企业用电的功率因数有限制的,具体是不能小于多少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听说电力系统对企业用电的功率因数有限制的,具体是不能小于多少啊?
   不能小于0.9.

网友F:
有功电流是降不了的,但无功补偿能降低线路总电流,也就是无功电流和有功电流的矢量和。就是因为无功电流减小的缘故啊。

网友G:
受教了,以前只知道是电容补偿无功,具体是怎么上的实在是不明白,楼主说的太形象了

网友H(2009-02-07):
通俗讲:感性负载电流滞后电压90度,容性负载电流超前电压90度,阻性负载电流电压同相位,此时功率因数为1.而工厂负载大多为感性负载电流滞后电压,这就是并联电容器能提高功率因数的原理。

网友I:
楼主和1楼互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