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我想请教一下,LG PLC(k300)手册上讲该PLC程序容量为15K,15K是不是只能写15000行梯形图的意思?

网友A:
自己没有用过LG的,但是我认为15K不是单指程序多少行的事情.而是指你的程序大小!

网友B:
15K是程序的大小,不是行数

网友C:
个人认为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看看软件上能不能在线看你的程序的大小?再和你编的程序行比较一下吧

楼主:
哦……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D:
一般每条基本指令都是一个16进制的代码,15K能够容纳15000个代码,但由于高级指令要多占许多地址,所以大概可写8000条以内的指令(不是整条程序)。

网友E:
如果是三菱的,是不是指的是15000步程序?

网友F:
呵呵;三菱FX2N是8K,是8000步;
但要注意有的指令一条是点用几步或十几步的;

网友F:
贴一段程序;
最左边显示的就是所说的步;
有的一行可能要占用10多步;

网友G:
LG的没用过,三菱的就像楼上说的那样,西门子的在下面的状态栏上有显示的当前大小(K)

楼主:
明白了……LG是这样的!!左面有数字

网友H:
关于容量不只是看多少K,还要注意后面的单位
有的是步,有的是字节,这是不一样的
三菱的是以步为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