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我有一个8.0的软件,但是CX-POSITION软件没有用过,请问有哪位朋友用过,可以指点一下不?

网友A:
问题是啥?

网友B:
不用CX-POSITION也可以用NC模块的,NC模块的使用不一定要用到CX-POSITION软件。
CX-POSITION软件看一下help就会了吧?

楼主:
我想做直线插补动作,但不会用呀,以前用的只是用存储器操作好麻烦呀!不过现在会了,刚在OMRON技术支持那里得到帮助了,谢谢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