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各位朋友:
     我用的是MP377或MP370触摸屏与S7300PLC,系统中多数是模拟输入,显示工艺参数在触摸屏上,由操作人员每隔一段时间记当一次,由于人为记录有误差 和人为因素,现想加一下CF卡或别的什么卡也行,能记录上面的数据,可人为选 择时间间隔,请各位高人帮我指点一下 ,我如何设置屏,有做过的给我讲一下,谢谢!!

楼主:
是在屏里设置,也要在软件上设置吗?有做过的出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当然是要在软件里设置了;
上次在一个客户那边看到SIEMENS的技术支持在那边帮他做这个功能;
搞了半天都没成功.
没具体做过,帮不了你...

楼主:
楼上的,你有空帮我问问现在他们搞明白没有呀?要是搞明白了有空上来讲一下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