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那位大师知道怎么把采集来的模拟量累计?程序怎么写?三菱的。谢谢

网友A:
呵呵;首先要把你用的PLC型号及AD模块的型号讲清;
模拟量累计是什么意思?要把采集的模拟量累加?
采样周期呢?

网友B:
基本原理是设定一个采样周期,就是一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的脉冲个数是多少,然后相加。具体根据你的PLC的型号而定。

另外说明一下,你是不是要做流量的累计,这样的话,流量计要选脉冲输出的,这样才可以做累计,模拟量的好像做不了累计啊

网友C:
要做到累计并不难,就是一个周期条件触发一个加法
一个地址存储和初始值为0,
再用这个和的地址和采样的值相加再存放到和的地址中去
直接计算模拟量累计不知道是用在什么场合的

楼主:
感谢大家!我已经做好了。

网友D(2009-02-04):
没听说过累加模拟量,就知道采样周期与记录。

网友E:
怎么没有人说的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