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用--KEPServer--读取(s7300)PLC数据?(MPI方式连接)
用--KEPServer--读取PLC数据?

有一台工控机,插有CP5611卡,出来两根线分别和两个控制柜以(MPI)方式和PLC相连接,S7300的PLC
第一个控制柜子CPU315-2DP地址MPI=3,出来的PROFIBUS总线上挂了4个ET200(IM153-1),地址分别为DP=6,DP=8,DP=10,DP=11
第二个控制柜子CPU315-2DP地址MPI=2,出来的PROFIBUS总线上挂了1个ET200(IM153-1),地址分别为DP=4
请问怎么用KEPServer软件从PLC读取数据(MPI方式通信)?
不知道KEPServer建立的通道参数怎么设置?

MPI方式通信
ID:COM 1(是不是应该选None,因数通过CP5611卡进行的数据通信,串口什么都没接)
Baud rate :9600(还是设置成MPI通信线的Baud rate)
Parity :Even(还是择Odd,None)
STOP:1
FLOW CONTROL:None(还是选哪个?)
还有其它的设置,如COM的配置哪何?
还有就是变量的地址怎么填写?
如要读Q0.0,I1.1,MW100,PIW34?
wangyansad@126.com

网友A:
首先看你的KEPServer上有没有相应的驱动首
然后建通道,通道里选相应驱动
通道建好后,建设备

网友B:
我觉得KEPWare对应的驱动是232转MPI适配器,而不是5611这样的通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