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集电极开路脉冲信号与差动脉冲信号的区别在哪里?在控制精度上,集电极开路会产生累积误差吗?我们通常所说的漂移是由哪些因素产生的?
   集电极开路以及差动的电路图有哪位可以提供的?

网友A:
集电极开路就是说三极管的集电极上什么都不接
1.可以实现线与功能,即两个或多个输出端可并联在一起,然后接一上拉电阻至高电平。这样,只要有一个输出是低,那么结果就是低,即实现了与的功能。2.跟上面的有点类似,那就是多个门输出端接在一起时,不会导致损坏。 3.可以用来控制较高的电平。典型应用可以看看ULN2003。4.跟3类似,当输出断开时,为高阻态,这样就可以做输入口使用了。典型应用请看8951单片机的IO口结构,置1时即为输入口。 对于集电极开路(OC)或者漏极开路(OD)输出的,如果要输出高电平,必须接上拉电阻,因为OC或OD门, 置1时输出相当于悬空。

网友B:
集电极开路脉冲信号与差动脉冲信号的区别是传送脉冲的频率、距离、抗干扰能力不一样

差动脉冲的各项指标都高一些。跟产生累积误差没有关系。

网友B:
相差接线图

楼主:
三楼的朋友你好,你这两幅图中,第一幅是集电极开路的方式,第二幅是开路的方式吗?

网友C:
差动的频率要高些,接线距离可以远些,抗干扰能力要强些
对应定位模块差动的价格也要高些

网友D:
集电极开路脉冲信号与差动脉冲信号的区别是传送脉冲的频率、距离、抗干扰能力。

网友E:
顶,我想问一下,plc脉冲是集电极开路方式输出,如要转为差动输出该如何转换?

网友F(2013-01-15):
集电极转差分信号转换器,可将NPN和PNP两种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

详细资料如下:

HTL-TTL信号转换器是将PLC或者上位机的集电极脉冲信号(NPN,PNP)转换成差分脉冲信号,提供给控制器(伺服)所需的差分脉冲信号,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比集电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转换器输入和输出之间采用高速光耦隔离,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 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qq:1525382675
集电极脉冲信号转差分脉冲信号转换器

HTL-TTL-04

一.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工作电压范围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使用 24V(DC)

输出参数 OUTPUT DATA

输出直流电压

Input DC Voltage A型为TTL电平0 - 5V差分信号

典型输入电流

Type Input Current With Un  5 mA

典型传输频率

Transmission Frequency  转换脉冲频率0 - 200 KHz ,

输人参数 INPUT  DATA

输人信号NPN与PNP

Low Level Output Voltage 常规输出低电平为 < 0.4V ( Io = 25 mA )

连续负载电流输出电流

Continuous Load Current 常规输出25 mA

典型开关速度

Switch - Off Delay MHM-02A/02B/02AT/02BT: RiseTime 140ns FallTime 60ns (纳秒)

MHM-02AO/02BO: tON 0.5us tOFF 1us (微秒)

典型运行参数 TYPE GENERAL DATA

输入最多2组AB集电极脉冲信号(NPN,PNP都可)

输出最多2组AB相差分脉冲信号,增加脉冲信号的抗干扰能力。

输入输出隔离电压

Isolation Voltage in / out 2500 V

工作温度范围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20 - +85 ℃

外形尺寸

Outside dimension 125mm(H) × 70mm(W) × 30mm(D)外壳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