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看到网上关于绕线式电机的常见故障的维修介绍很少,希望发个帖子,大家一起学习探讨一下

网友A:
如果你不熟悉绕线电机的结构特点的话那么维修会很困难的
只能先了解它的原理构造然后才能谈维修
绕线式电动机全称为绕线转子式电动机,又被称滑环式电动机,是交流异步电动机中的一种

网友B:
最好有图示  还有文字 这样理解容易!

楼主:
我想说的是维修过程中的常见故障,比如电阻接地,或开路,是什么现象,怎么查找

网友C:
一般行车上用得比较多,这种电机我所见的本身故障率不高!

网友D:
楼上说的不错,电机本身很少问题。在行车中调速问题不少!

网友A:
如果不了解电机本身的话告诉常见的故障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啊!

网友E:
绕线式电机的常见故障一般有:
1、滑环故障
2、定子、转子接地
3、转子并头套开焊
4、定了线圈断条等等
其中滑环故障出现的较常见,有碳刷和刷架故障多还有机械的故障轴承座和轴承等也容易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