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如题,就是开电脑的时候响然后网线就掉了电脑就重启了,怀疑是电脑电源坏了,可是什么原因导致电闸响呢?请高手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A:
电闸接触不好

楼主:
电闸接触不好该怎么办啊?换个闸?
可是为什么只有开电脑的时候电闸响呢?用电做饭烧水都不响啊!如果说是电脑电源坏了可是是什么样的原理能让电闸响呢?想不通啊!!!

网友B:
是不是电闸的接线不实啊,检查一下

网友C:
电闸滋啦滋啦响?那是打火放电呢!

楼主:
可是电闸接线不实不是应该随时都会响的吗?为什么我家的只有在开了电脑之后才会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闸的接线不实啊,检查一下
可是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打火放电啊?

网友C:
负荷增大导致导线接触部分通过的电流增加

网友D:
一定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尽快找出来,不然危险的!!
请你高度重视一下!

网友E:
接触不好!
你换一个就知道了!
如果接触不好容易出问题!
建议换一个了!

网友F:
接头已经松动了,或者用电量达到极限了

网友G:
线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H:
接触不良,线可能没压紧,断路器一般没问题

网友I:
还是先在电闸那里找问题!!上网掉线应当就是电流干扰造成的

网友J:
先把电阐的上下接头镙丝都紧一下,可能有松的了。再看一下电阐是不是刀口和卡片接触不好,有松动。一般是这样了,好好检查一下吧,还要检查一下上下线的线头,确认线头没问题后,再不行就只有换个刀阐试试了

网友K:
闸刀螺丝松动,加长时间使用大功率电器。打火放电建议更换个闸刀就OK

网友C:
建议换个漏保吧,这样安全,对于你家的老线路也是个不错的保护方式

网友L:
接触不好,你电流没有达到是不响,如果你开电脑电流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