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各位大大 刚用到步进想了解基础 手册上介绍的M10~M12不知道啥东西  本人愚笨
用步进电机带动工装台在 X0 和 X3之间往复运动
在X1 和 X2的时候减速
X4启动 X5停止

不胜感激

网友A:
先学基本的,然后再学步进往返,以你上述问题来看,是一个先学跑步然后学爬的人了,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基础做起。努力吧。

网友B:
还是帮帮楼主吧,我也不明白这东东,没用过,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我无能为力呀。
我呼吁一下高手出来讲讲!

网友C:
可以用三菱FX的PLSV指令,可在运行中可以自由改变输出频率
本网有FX编程手册下载,下载手册看一遍会对一些概念有所理解!
根据楼主的问题,做了一个小例子:
http://www.gk528.com/gkex/2008/12/20081216202822.asp

网友D:
你的电机控制是脉冲+方向,X0和X3控制方向的输出,一个给对应的Y给0,一个给对应的Y给1就可以实现往返了。
至于减速的话,要看你用什么样的发脉冲指令了,如果用三菱的PLSR,可以对照手册看一下了,不难的

网友E:
楼主如果连M10~M12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清楚的,建议从基本的学起吧,有不明白的地方,然后再有针对性的来发帖。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又仔细看了下手册
主要里面的M10~M12只是个标记 我刚开始以为是~~~
现在有了初步理解 努力中~~还需要大家帮忙

网友F:
M10~M12是辅助继电器,就相当于实际电路中的中间继电器
楼主可以先学下基本的逻辑控制,在学应用指令
应用指令也有基本的,像数据传送,四则运算,然后再学定位,其实编程手册里也基本是这孙许·顺序,这个顺序也是有道理的
即使学定位了,也可以先用单步的定位,然后多步的

楼主:
9楼  感谢你中~~~嘿嘿

网友G:
M10~M12是辅助继电器,就相当于实际电路中的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