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2-16):
麻烦问一下各位可否告诉我国内有哪些公司做变频器用水冷散热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据说英威腾好象是有这样的!
具体不清楚了!

网友B:
恐怕只有中高压变频器才会用到水冷的技术了~~

网友C:
你多大的变频器?用铜板加散热管再加风机的行不?我们用过这种的变频器是改造的,45KW的呵呵

楼主:
是的~但是很多中高压都不用水冷。。
谢谢2楼的,我去了解下看看~
请问还有么

网友A:
是英威腾的690V或1140V系列中压矢量变频器!

其他的好象ABB的也有!
水冷可以用与特殊场合,散热效果好,但是成本和体积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