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中间接触器时,由于振动造成接触器频繁吸合断开,还有就是压力临界点的时候也容易造成接触器频繁吸合断开。不采用时间继电器延时的办法,那位大侠有好的办法能消除电接点压力表的抖动问题。

网友A:
用油性表试试,防震的

楼主:
油性表也不行。也会有接触不良好的情况。在电路上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的消抖方法。而且时间长了电接点压力表的触点很快就会烧坏。

网友B:
如果想在电路上解决的话没问题
如果想解决压力表本身抖动的问题,你只能选型

楼主:
赵工,你说说在电路上怎么解决呀。

网友C:
要不这样你用两个压力表,在高临界点时,一有信号你让接触器吸合,并自保。这时就不抖动了。什么时候要断开你再用一个小点的低临界点,当停止。不知我说清楚没有,也不知这样能不能满足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D:
电接点压力表本身就有上限和下限的,设置在这个区间吸合,应该会好些的

网友E:
我觉的用接触器的自保的话,电接点压力表触点只要一闭合一次,接触器就已经吸合了,不会存在抖动的问题吧?

网友F:
对,采用接触器自保,

网友D:
自保是可以,但自动控制是要断开的,断开用什么信号,楼上的考虑了没有啊

网友G: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用在水泵上的,电机一运行电接点压力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后来换了耐震型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H:
对啊  自保后 怎么断开啊!

网友I:
各位老师:

电接点压力表的触点容量是10VA【普通表】,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触点容量是30VA,因此------它是不能直接来控制接触器,也不能直接控制中间继电器

在【无塔压力罐】刚刚出现时,电接点压力表控制的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一般是1毫安左右,电压不超过24V,一般是12V,这样电接点压力表的触点寿命很长。

在工程中,一般使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小型继电器,电流约60-80毫安,电压12V,触点承受的功率不到1W ,寿命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F:
那要看工艺流程了,自动信号是什么?你保压后肯定要有个条件成立了才释放压力吧,比如保压时间、压力下限等等,可以用这些条件去释放压力啊。

网友J:
振动无法避免.
但临界问题,好的都有回差迟滞或延迟.

网友K:
压力有高低两个压力设置,高压停低压启动,启动的时候可以采用自保持,来防止抖动,高压停的时候不会出现抖动。

网友L:
才用异地控制可不可以!

网友B:
不是太清楚你的电接点压力表是用在什么工作环境中的
抖动的问题说明你的电接点压力表太灵敏了
如果解决线路控制抖动的话方法很多了
如果解决电接点压力表本身抖动的问题也应该有办法
我的气电转换器也存在过这个问题

网友M:
再采用一个接触器进行互锁和自保!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就此结贴吧,我看也讨论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采用好的电接点压力表和加继电器都会增家成本,我是打算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来解决,没有好的办法就加了个延时继电器来解决。

网友N:
是不是可以把你的上下限调大些,临界点大些不就不会频繁的动作了吗

网友O:
其实它有上限和下限,也可以根要求来设计自锁,比如说通过两中间继电器来设计,到下限一中间继电器吸合并自锁,到上限二中间继电器得电,常闭触点断开一继电器自锁电路!我这样说不知你能否明白!

网友P:
建议重新选型,应用油性防震表,德国的牌子是不错的.

网友B:
其实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牌子只要肯花钱都能买到合格的产品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建议重新选型,应用油性防震表,德国的牌子是不错的.

回帖时最好先看看前面已经有的帖,用油性防震表并不能解决问题,至于是什么国家的其次。

用延时继电器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此结贴吧,我看也讨论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采用好的电接点压力表和加继电器都会增家成本,我是打算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来解决,没有好的办法就加了个延时继电器来解决。

楼上的也没看清,我在第20楼就已经给出了解决办法,要求结贴了,看清主帖的内容是不在加延时的要求下进行的。也有说加中间继电器的,那样的成本比加延时更高,更不可取。

就此打住吧。

网友R:
如果是震动的问题使用压力开关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R:
如果是震动的问题使用压力开关比较稳定

你用过什么样的压力开关呀,给个型号,到网上搜搜。压力的开关的压力值应该不是很好设置一个具体值吧,不准确吧。

网友S:
查一查电路主要查电接点压力表的三根线是否接错

网友T:
振动问题可以直接将干接点触电更换为感应式的就可以了(德国WIKA可以,国产的还没试过)。
至于零界点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事实求是为好,实际确实H,L应该就需要动作接触器。

网友U:
帖个线路图上来,看看

楼主:
30楼的,你那个感应式的,你本人用过吗??效果怎么样呀。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