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现在想用研华板卡1716 的 DO输出功能去驱动继电器,使24V继电器的开关来控制回路.
如果5V继电器是否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A:
具体不知板卡的输出是什么信号.
如果是三极管的,直接驱动继电器(5V,24V)没有问题.
如果是TTL的,加三极管或光电隔离驱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