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要求利用PLC模拟量通道2输出十个锯齿波电压,周期是20S。电压是0-10V
               由于小弟是新手  ,
现在一点头绪都没,高手给个思路就好      我自己慢慢做
谢了

网友A:
电压0-10V    按时间变化,那么在PLC内部就是对应的数据是按时间变化的
然后用斜坡指令输出这个变化的数字值
RAMP D1 D2 D3  D4
D1对应0V时数字值
D2对应10V时数字值
D4对应周期
D3就是这个变化的值

网友B:
用三菱的PLC就比较简单了;
把PLC设成恒定扫描方式,指定好扫描周期;
用楼上说的RAMP指令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用西门子的也很简单,利用指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