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今天没有事,有两个坏电风扇我把他组装了一下,就是把一个电风扇的头换到另一个电风扇上边,都是三档调速的落地扇很普通的单相电机,确出现了三档正转二档和一档反转的现象,三档是最慢档,怎么倒线头都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迷津,谢谢大家

网友A:
可能你还是没倒对吧,建议在网上找一下说明书或电路图吧

网友B:
是不是开关接错了!造成公共线错了啊!正反转的线和公共线的阻值应该一样!

网友C:
这种情况就是接错线了,建议先画个草图,再按图接线,也就是说先要保证理论上是对的。

网友D:
一般是接错线了,要不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或是公共线错了,或是电容线错了

网友E:
档位抽头的线有错

网友F:
同意上面各位的说法!认真再弄一次!

网友G:
呵呵;肯定是线接错的原因;
我们以前有做换气扇的,就是正转有二档,还有一个反转的,你肯定是接成这种了;

网友H:
知道单相电机正反转的接法吗?
  这个很关键,你可以铁先了解是怎么接正反转的,是启动绕组与运行绕组接反了。
“意志坚薄弱用眼泪洗眼睛 意志坚强用汉水学手艺”

网友I:
应该是接线的错误,电容接反了就是反转,好好查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