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我用自己做的RS232电缆,连接PC和PLC,怎么都连不上去,怎么办?

网友A:
自己做的RS232电缆,自已怎么接线的呢,
估计接线有问题
怎么办。买根了,买个国产的也行啊

网友B:
建议不要自己做也不要买国产的,最好用原装的,要不然后患无穷,我是深受其害呀!

网友C:
我用的是原装的,从没出国问题。

网友D:
买根好点的吧,稳妥一点.

网友E:
西门子的通讯端口是485的,你折腾232是什么意思?好歹也需要一个转换器才行

网友F:
是啊,s7200和pc相连是485通讯。买个232转485的转换器就应该行。

网友G:
s7200和pc相连是485通讯。买个232转485的转换器35元搞定,PG/PC设置选PC/PPI cable(PPI)

网友H:
西门子的通讯线用屏蔽双绞线接3和8就行了!在200和300上都能用,我现在就是用自己做的线通讯调试的,成本很便宜!

网友I:
我的是LG的编程电缆就是自己做的,还有光洋的也是自已做,用到现也一直很好!

网友J:
可以自己做的!
但是为了安全期间买一根,价格不是很贵!
你可以吧接线图发上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K:
同意楼上说法!其实把易受干扰的方面考虑全!一切OK

网友L:
还要有个PPI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