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起动器选择

楼主(2008-12-16):
我现在想用软起动器来做软启动,电机是75KW的!请问各位大哥推荐个软启动器!

网友A:
这东东还是要由价位决定的,不知你要什么层次的。各个厂家的软启动都有的,你查一下样本吧,看哪个适合你用

网友B:
用施耐德的吧,我们就是就是用的这个,很不错的!ATS48Q系列!

网友C:
有AB,ABB,还有其他的!
看你想用什么价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