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大家好,小弟我的课程设计题目下来了,基于plc工业网络信息采集系统设计,感觉范围挺大的,这个难度大么,请不吝赐教

网友A:
确实挺大的,我现在也没有做过相关的,这是一个系统啊,在工作中应用也不容易用到的,要大的企业啊

网友B:
刚开始时是感觉很难的,等上手了就会好很多,我那是也和你差不多,时间还长,你现在多查查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除了题目差劲外,倒没什么难的.我觉得你们导师可能又是个砖家叫兽.
基于PLC工业是一个第二层的任务.PLC网络是第三层的任务.信息是第四层或更高层的任务.
PLC和信息真没有什么较直接的联系.
可以这样写吧:
1.工业控制大量使用PLC,PLC直接获取工业生产数据
2.大型企业使用多个PLC控制系统,信息需要综合
3.随着总线和网络技术发展,PLC联网多种方式和容易实现
4.联网的PLC信息可以通过更高层网络综合提供
5.信息获取的接口,存储,数据库,信息服务,分散获取,局域和广域信息发布

网友D:
这个课题是不太好做,太大,也没什么大是意义,现在要是做这样的系统一般都是采用工控机了,谁还用PLC呀,要是用PLC的话现在有很多PLC都带有这样的专用扩展,建议你选一家问问,要是选用扩展的话就比较简答了。

网友E:
最好有一个工程项目为背景好写一些,而且更加容易上手

网友F:
难度确实不小
visual graph专业图形引擎:
www.visual-graph.com

网友G:
太泛,没什么实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