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解说一下这个图

楼主(2008-12-16):
大家好,我只知道这是个开关,但原理我就弄不懂了,
。

网友A:
电路不成立

网友B:
没看明白,第二行是什么意思,是一个点吗?怎么能同时通呢?高手出来讲讲,谢谢!

网友C:
呵呵;
乱编的程序;

网友D:
不记得这种PLC具体指令了.
第一行和第四行是个0.00启动一次跳过下二行.(jmp04是到哪?)
第二行是个扫描周期脉冲!

网友E:
确实太乱

楼主:
绝对不是乱编的。我在OMRON CPM1A CUP 10上成功验证,0.00通一下,10.00就常通,0.00再通一下,10.00就关闭,他们说叫什么按扭反转什么的。。。。。。,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F:
是一个单输入起停程序。首先,给0.00一个输入信号,JMP指令为ON,则执行JMP指令与JME指令之间的程序,使10.00有输出,同时,202.00有输出,是辅助常闭触点202.00断开,使JMP指令为OFF,使JMP指令与JME指令之间的程序保持原有的输出,这样10.00就持续有输出,202.00复位。当再次给0.00一个输入信号时,JMP指令又为ON,执行JMP指令与JME指令之间的程序,而此时,10.00的辅助常闭触点断开,所以10.00输出停止。重复运行

网友G:
做了实验,0.00每接通一次202.00变化一次。JMP不动(被02.00锁死),JME常态,只有10.00随0.00的转换而从0状态变化为1状态。

网友H(2009-01-22):
10.00每一循环翻转一次,
这种编程的方法大多用在跟外围设备进行同步串行通信使用,用此方法得到同步串行通信的时钟,再用此时钟驱动一SFT将数据以同步方式送出
用在此处与跳转配合使用,控制202.00的双稳状态。

网友I:
9楼说的是,这是一个单按钮的启停程序。原理也就是按一下0.00,10.00启动输出,再按一下0.00,10.00停止输出。

网友J:
试过了,是单按钮启停程序。

网友K:
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