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我们单位牵引变电所采用的是西门子的设备,运用8年来,效果很好,可是最近1个月来出现了麻烦事,变电所当地控制主机系统每到半夜12点后,系统频繁初始化,一直到凌晨4点半左右,故障消失,设备恢复正常,刚开始,我们以为是plc程序中病毒捣鬼,把程序重写了,没有处理好;硬件更换了,还是有问题;电磁场干扰,不存在;电流过大影响,不是;什么问题呢?请各为高手前辈指点。

网友A:
这还是规律的时间发生

系统频繁初始化是什么具体现象?

plc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B:
搞不明白,建议找一下给你做设备的厂家或直接咨询西门子!!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电压的问题;加个稳压电源给PLC供电试试;

网友D:
难道可以相信男人的嘴?难道世上有鬼?
楼上说的电源要查查.
是不是某些元件的温度特性有问题?

网友E:
^_^按点频繁初始化呀,^_^你可以看看你那个时间段有没有其它设备启动停止或在运行,是不是对你的主机进行干扰的。由电源串入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以前运行正常,看看最近是不是有新上的设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