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助

楼主(2008-12-16):
请教.我用D400 D401 D4002  D400V 在FX1N中作为时间继电器的设定值 时间继电器不工作.但改为D200 D201 D202  D200V就可以了.不知为什么? V作为变址 通过 BIN 读的拨码开关值.

网友A:
D400作为定时器是没问题的,能用的
不知道你加上变址后是怎么用的
把你的程序贴个图上来看看吧

网友B:
应当是变址的原因;
D200与D400的区别只是D200是EEPROM保存的;
D400则是电容来保持的;

网友C:
d200与d400是一样的啊,可能是你的程序里有用到D400的地方,是不是给D400赋0值了

网友D:
应该是其它有地方也用到了D400,可以查找一下,要不新见一个工程就只试这一条指令看看。

网友E(2012-10-24):
程序问题查找一下.

网友F:
先确定一下程序是否有问题,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