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17):
西门子S7-412DP CPU 自动停止 从新下载程序后 可以正常运行 过一段时间 CPU 又自动停止

296864983

网友A:
你看看程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停止后要重新下载程序吗?直接复位或者断电能启动吗?
停止后能连接诊断查看状态和错误信息吗?

网友C:
你是不是用软件上的停止运行了
有一次我也遇到过,我们的一台设备上用了200的,英文版的,后来下载程序,就可以有输出了

网友D:
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看看是不是程序有限制啊?譬如别人的程序,按某些条件限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