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请高手帮忙,给编个指令或梯形图,要求是:先开5分钟设备A,5分钟后停设备A,10分钟后开设备B,工作5分钟后又停止设备B,10分钟后又开设备A。。。。。如此循环下去,
先谢谢啦!

网友A:
这是个很简单的程序呀,自己想想办法吧。三菱的有仿真功能,你这个程序可以先用仿真功能检查一下,有不对的地方再慢慢修改。

网友B:
简单的东西,自已先编写
如有试了不行可以贴上来再问
这么简单的自已也不先试下

网友C:
真是懒的可以;
给你个提示:用5个定时器就行了;

网友D:
自己动手 试试吧,不难的,别人给你做好了,你自己印象不深的,还是不会做的。
主动的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