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17):
wincc上如何设置密码 并且可以在画面上修改密码头请教

网友A:
我记的在软件的帮助里面有,以前装过此软件后来重装系统就没装了。

网友B:
你设置个登陆权限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要在使用时使用密码,请设置登陆权限

如果在编辑界面使用密码,WINCC没见过怎么弄,好像没有像组态王那种对项目设置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