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500W的220V灯炮是多少电阻,用P=UI算电阻对吗?.

网友A:
应该指的是白炽灯,P=UI

网友B:
应该是指白炽灯的吧我也是这么认为的P=UI=U2/R=I2R

网友C:
家用的白炽灯就是个电阻丝,根据阻值不同来改变功率的。具体500W应该是多数欧的还真不知道,用公式算算,应该是对的。

网友D:
差不多.
随着温度升高,电阻会变大点.

网友E:
就是这并计算的,普通白炽灯泡是纯电阻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