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客户一台30KW风机水泵类变频器,带相同功率的电机,负载是普通水泵。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电机被烧毁,客户用表(数字表和模拟表均用)测量50HZ时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为540V,但三相平衡。然后旁边一台相同型号的7.5KW的变频器50HZ时的输出电压为正常的380V,于是客户断定变频器有问题,但是我以为:应该是变频器的谐波干扰使得测量不准,变频器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另一台小变频器为什么输出电压正常。还有电机为何会烧毁?不知各位大侠意见如何,希望不啬赐教。

网友A:
你的电机额定电压是多少?不是380V吗?如果是的话,那么540V的电压还不烧毁就是你的电机太好了!
功率与电压的关系是平方的关系,380V变为540V平方后会多大?

网友B:
我们也用这么大的变频带水泵,用的是西门子变频,电机也是普通的电机,个人觉得是变频有问题!电机的话国产的好像差别不大的,如果想试验的知,建议你分别换电机和变频试试!

网友C:
烧电机的原因有很多,先要确定的是到底是不是输出有540伏,这个测量准不准,可以在面板上看一下显示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D:
关注中!正常变频器在50hz的时候应该就只有输出380V!期待高手的解释分析!

网友D:
我觉的也应该确定一下是不是输出真的是540V,再换台电机试试,但一定要采取保护电机的措施!电机是钱啊!

网友A:
如果是谐波干扰使得测量不准的话那么你测的380V也就有问题了,因为谐波的问题不是一台有一台没有吧?
你的变频器成了变压器了

网友E:
我认为是谐波干扰的造成你测量的不准,问一下,你测量的540V是在带电机的情况下测量的,还是在不带电机的情况下测量的。还有你那个380V是在什么情况下测量的。

网友F:
数字万用表是不能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的.

用整流式电压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比较准确.

用电磁式电压表测量误差比较大

用示波器应该最好

网友G:
变频器输出端是绝对不能用普通的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的,数值根本没准;
用指针式的可以测个大概;

网友H:
应该是电机变频后频率太低,电机自身风冷效率低,导致电机长期过热.

网友I:
介意换个变频试试,应该是变频CPU主板有问题,或者在输出端加个磁环测一下,电压是多少.

网友J:
楼主要搞清楚,普通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是没准的,你测得的值540V根本不是真正电压值。380V输入的变频器输出最高只有380V的,这是常识性问题!

网友K:
个人感觉不会有540V的,直流差不多!
真不行让厂家把变频器发回去看看了!如果变频器没有问题,厂家报销一切费用!
如果有问题找变频器厂家!
我认为肯定是在测量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L:
这样对电压的讨论是没有结果的,楼主可以把两个变频器的参数调出来比较一下,看烧电机的参数和不烧电机的参数有什么区别?然后再反过来研究为什么电压会高(带电机测量是要注意电机反电势的影响)。另外,从电机的振动、发热、声音都可判别运行情况和参数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M:
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N:
要看电机的绝缘等级,不是所有的电机都适用于变频器控制,要选择F级绝缘强度的电机,用于变频器的控制。

网友O:
数字电压表中并无电压线圈,而是首先对被量电压进行采样和模/数转换。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时,将存在两个问题:
  1、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经SPWM调制过的系列脉冲波,电压的平均值是通过改变脉冲间占空比来进行调节的。这一点,数字电压表将无法接受,它所采样的将是系列脉冲的峰值,而这些值是不变的,都等于变频器的直流电压,所以,数字电压表不可能准确地测出SPWM调制后的平均电压。
  2、 普通的数字电压表是用来测量工频电压的,所选用的采用元件和模/数转换元件的工作频率是较低的,而SPWM的调制频率为1.5~15kHz,这将导致采样和模/数转换工作的紊乱,所以,就连测得的峰值也往往是不准确的。

上面这个可以参考下,三相平衡,电压540v不应是真实的准确数值,所测数值时是否带电机也有差别的。

网友O:
变频器中很多的电压、电流已不再是单纯的直流或工频正弦波信号,面对变频器含有大量的谐波、畸变或是非工频的电量,变频器可使用自身的输出直接或间接得到电压、电流量,而且在变频器面板上进行显示,经过硬件上的滤波和软件上的运算,结果比较准确。许多变频器还可以通过变频器4~20mA两路模拟量输出,显示电压和电流。一些变频器还带有通信接口,如施耐德的带有MODBUS,西门子带PROFIBUS、计算机和变频器通信,可以直接读取变频器内的参数。用触摸屏直接读取变频器里的值,后将变频器与电脑RS-232连接。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如变频调速系统发生故障,仍然需要使用仪表对变频器中电压、电流进行测量。
  准确的测量方法是采用具有FFT功能的仪器,但这些仪器价格昂贵,因此希望采用普通工频仪表测量变频器各部分电量,进行日常简单的维护。不同种类的普通电气仪表,其测量原理及其适用范围不一样,测量仪表和测量回路不同,所得到的数据也不同。若测量仪表选择不当,测量结果就会出现很大的误差,以致无法进行日常简单的维护和故障诊断。若测量方法不当,甚至毁坏变频器。

其实大多数接触变频器的都是用户,不应总是怀疑变频器的问题,借助于变频器本身带有的面板监控和可配置输出做判断是可取的。

网友P:
如果三相平衡是不会超过38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