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

楼主(2008-12-17):
电容补偿自动投切不上是怎么回事?
朋友公司厂里的怪事,昨天晚上过去看看了,没找到原因

   电容柜,就是在用户休息停电后,再次送电时,电容柜投切不上,如果手动投切一次后,再次打在自动上面,电容柜就能投切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急待解决,请高手赐教。
接线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补偿仪设置也没有问题!

网友A:
首先肯定接线没有问题,可能刚来电时电压高,负荷小,不能满足投切条件,补偿器不会动作,这时你看看功率因数表指示多少。

网友B:
自动投切受电源电压限制,你看一下控制器的电压设置是多少,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