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客户用一台280KW的风机水泵类变频器带一台250KW的普通风机,控制方式很简单:端子起停,电位器给定频率。输出电缆约为八十米,加装了输出电抗器。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变频器频繁报恒速过电流,报警间隔时间约一到两个小时。查看外部电路,绝缘良好。转矩提升设置合理,而且报警时的负载电流仅为额定电流的一半左右。但旁边一台相同功率,相同型号,相同负载的变频器却运行良好。这件事儿拖子很久不知道如何处理。希望各位高人给支一招儿。

网友A:
照你的说法,那就是变频器内部的问题了,误保护。你可以更换个控制板看看。

网友B:
我建议!把变频器恢复厂家设置!重新设置一下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A:
不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是控制板上的电流检测回路有问题,或者是霍尔有问题。

网友C:
不像是电机的问题

把变频器的电机电流设置的大一点试试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控制板问题!
如果是电流检测回路的话,那在故障时负载电流会记录大点呀!故个人感觉可能不大!
你不是说有一台在旁边吗?
那把他们的控制板更换一下看看了!
这样就可以排除了!

网友E:
把变频放大一个规格试试

网友F:
有三种可能性:
一、控制板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
二、霍尔检测不准导致误检过流;
三、负载不稳定,出现尖峰电流。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D:
既然有两台同样的,可以通过调换得知是不是变频器,还是控制板的问题!
这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G:
什么牌子的东西啊?
我们以前用了次英威腾也遇到类似情况,怎么都搞不好
对方技术来了看了下换了台就ok了

网友H:
变频器本身的问题,具体问题出在哪,不一定。。
找厂家维修

网友I:
这个情况也建议两台互换来看看效果,恒速过电流牵扯的东西比较少,几个方面进行排除:电动机连接端U、V、W电路有无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负载是否过大,负载是否有突变,排除完这些的话可能就是变频器故障或者由于噪声引起的变频器误动作。

网友J:
请问lifuquan611:电动机连接端U、V、W电路有无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时会显示恒速过流报警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请问lifuquan611:电动机连接端U、V、W电路有无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时会显示恒速过流报警吗?
你说呢?我无意跟你有任何瓜葛,对你这个人我没有兴趣,谢谢。

网友J:
楼上的我是在和你探讨技术啊?
这不是你说的吗?

这个情况也建议两台互换来看看效果,恒速过电流牵扯的东西比较少,几个方面进行排除:电动机连接端U、V、W电路有无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负载是否过大,负载是否有突变,排除完这些的话可能就是变频器故障或者由于噪声引起的变频器误动作。
       h ttp://user.qzone.qq.com/617700605

回帖要有技术含量,这句话也是你说的吧!
楼主的问题是"变频器显示恒速过流报警"啊?你的回答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上的我是在和你探讨技术啊?
这不是你说的吗?

这个情况也建议两台互换来看看效果,恒速过电流牵扯的东西比较少,几个方面进行排除:电动机连接端U、V、W电路有无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负载是否过大,负载是否有突变,排除完这些的话可能就是变频器故障或者由于噪声引起的变频器误动作。
Iwillbeherewaitingforyou,Soifyoucomebackyouwillfindme.Ipromise!
http://user.qzone.qq.com/617700605

回帖要有技术含量,这句话也是你说的吧!
楼主的问题是"变频器显示恒速过流报警"啊?你的回答呢?

还是那句话,你这人真恶心人,别的我对你啥也不想说,知趣点好,谢谢。

网友K(2016-06-24):
对方来的不是技术,是业务,不懂得,这种故障现场也弄不好,要带回去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