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这个问题,昨天晚上给朋友处理电容柜补偿时看到的
  电容柜的电抗器的B相进线为什么与A.C相反即B相的X2端接电源,X1端接向电容,而A.C相是X1端接电源,X2端接向电容?

网友A:
用于 抵消电抗器之间的电磁力作用,平衡他们之间的磁场

楼主:
说的有道理,我也想过为什么非得是B相呢?怎么就不能是A或C?
线圈通过电流就会产生磁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我也想过为什么非得是B相呢?怎么就不能是A或C?
线圈通过电流就会产生磁力

因为B相在中间,抵消左右两边的磁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我也想过为什么非得是B相呢?怎么就不能是A或C?
线圈通过电流就会产生磁力
你看下顺序和位置就知道了,B再ac之间刚好抵消2边的,

楼主:
大家物理的知识都还没忘啊!
定律就是定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