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说变频漏电

楼主(2008-12-17):
客户是做印刷机械的,说变频如果不接地线的话有漏电现象,而且电压很高,击人.可是用外用表也测不出来,而且变频装到其它机器上就没事.还有如果不接地的话也很容易使机器产生误动作,说明一点此机器上有一部分控制系统是用单片机做的,请各位大侠帮小弟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点不知所以了,电压高到可以击人了怎么可能用万用表测不出呢?就一般情况测的时候也会有30~50V的电压啊!

网友B:
变频器就接地呀!我记得对于印刷的更要注意接地,在印刷的时候可能产生静电,
那就给变频器接地了!

网友C:
楼主的变频器都用什么牌子的啊?
变频器的故障都让你赶上了,都能有第一手材料啊?实在是羡慕你啊!

这种情况主要是变频器输出线缆的感应电,如果你的配电柜没有良好接地的话,变频器的接地端子上就不要安装接地线了
感应电最高的有的能达到110V
首先确定你的设备没有良好接地
还有你的单片机的供电电源没有隔离装置导致电源杂波太严重影响单片机

网友D:
如果把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电缆换成铠装电缆应该就没问题。至于为什么,我也讲不清楚应该是谐波的问题。遇到过2次这样的情况了。^_^如果不管那就是设备有漏电的地方。该好好接地的地方还是要好好接地的。

网友E:
干扰厉害的地方和容易受干扰的地方

变频器要接地线,输出接电抗器,输入接滤波器,输出电缆用屏蔽线

网友C:
注意提醒下
如果接地不良的情况下
变频器最好别做接地
否则故障会更多
一定要在接地良好的情况下给变频器接地

网友F:
用变频器后电机的漏电情况是会比较大,所以最好接地;
至于对单片机等控制设备的干扰,要看具体情况,可能要加滤波器、电抗器等;

网友C:
加滤波器如果接地没作好的话干扰会更严重尤其是单片机做控制的

网友G:
外壳带高频高压是变频器的“特色”,所以说明书上都要求“可靠接地”(不接地厂方不负任何责任)。
变频器是高频干扰源,单片机、甚至是PLC都不能与变频器共装一个电器箱。至少单片机部分必须用铜皮(防电场干扰)、铁皮(防磁场干扰)等屏蔽起来。还特别要注意动力线、控制线、信号线都要分开排列,不可同穿一管。

网友H:
没有柜体没有接地或者变频器没有和接地系统接好!!

网友I:
不论是EMC准则的要求,还是出于对人身安全的要求,变频器都要接地。这个不能含糊的。安全第一。从抗干扰的角度讲,变频器的外壳,要接地而不是接零。

网友J:
良好接地很重要的,我们用的一台400KW变频器有被打了多次,后来接地棒打深了许多,好多了.

网友K:
变频器接地问题一定要处理好的,不然容易出事故的

网友L:
按EMC要求做呗!这点马虎不得

网友C:
注意个问题:对于不接地系统和和角接地系统来说内部的EMC要拆除啊!

网友M: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几次,不光在胶印机上,在海绵机械上也遇到过。接地就OK了。个中原因就如楼上各位所说了

网友N:
绝对要接地,不然出了事故变频器厂家是不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