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下这个是什么东东,高手请赐教,谢谢

楼主(2008-12-17):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一条连线,本人曾经解剖过.

网友B:
文字标识看不清, 最可能是保险电阻.

网友C:
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看看电阻值多少?

网友D:
如果没阻值的话,肯定是个保险丝

网友E:
可能是零电阻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是,也可以说一种不易震,但容易烧断的之连导线。

网友G:
mei kan dong 不好说

网友H:
有可能是一种电容

网友I:
0欧电阻,可作保险或者调试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