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从昨天检查到今天了,原来以为是累加器溢出错误导致,结果是由于一个模拟量采集计算子程序的问题,但是我检查了N遍所有的变量,都没有跟其他的子程序有干涉。。我还打电话到西门子技术支持,想让他们帮忙看下此模拟量采集计算子程序,人家说超出服务范围,哎,也难为人家了。我以前有个TD400C的问题,有个MM工程师让我把程序通过信箱寄过去,还帮我检查,,现在不行了。。

问题在于SBR4新风温度采集这里,,只要AIW10采集到6349以下,计算出来的AC0低于“-1”以后,CPU直接致命错误亮红灯,把AIW10强制到6349及以上,,程序正常。。这个子程序的变量没有跟其他子程序的变量有冲突,,各位大侠,工程师给瞅瞅,究竟是由于什么冲突造成的。。先谢了。。

楼主:
有新发现了。。。
SBR4新风温度采集子程序里,所有的AC0改成AC1,AC2,AC3,或者用临时变量代替。。程序就好了。。难道西门子200中的AC0用量还有限制???

网友A:
是什么原因造成你的现象我也说不明白,不过建议你这样做一下,你是用的电流信号吧,4MA时你收到的不是6400,说明输入小于4MA呀,你把传感器调一下零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因造成你的现象我也说不明白,不过建议你这样做一下,你是用的电流信号吧,4MA时你收到的不是6400,说明输入小于4MA呀,你把传感器调一下零不就好了。

对于你的热心表示感谢。。

这个程序跟传感器输入没有关系。。像我上面说的,同样是累加器,用AC0就致命错误,换成AC1-AC3或者用局部变量,又或者就用AC0不换其他,同时把模拟量输入强制到6348以上。程序就OK了。。我模拟量采集子程序有5个,总共4-20MA的信号6路,同样的编程方式,其他的都好着呢,为什么单纯就这一个出现问题?

楼主:
另外说一下,,我所有的传感器都没有接,采集进来的通道值全是0。

网友B:
人才!服了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