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plc

楼主(2008-12-17):
我现有一台施耐德plc,型号是TSX08CD12R8A,我现在需要读出里面的程序,请问用什么软件和编程电缆。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打施耐德电话噻,肯定会帮助你的.

网友B:
论坛里有施耐德的变成软件和编程手册,你搜一下就可以了,看看手册上自己做个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C:
concept适用于Quantum
PL7适用于Premium
你这个应该是Premium的型号,你下载一个Premium的选型手册看一下吧

网友D:
下载个软件和使用手册,上面说的很清楚的。
建议楼主学会使用百度等搜索引擎

网友E:
自己做一个电缆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