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过载热继电器的保护触点即可以接在PLC的输入口,也可以接在PLC的输出口电路中;主要是依据使用保护触点的信号来起何作用,即保护触点动作后是仅切断执行电路,还是即切断执行电路,而且还要发出相关信息等。做为保护电机的接点最好接在PLC输出控制端上.做为信号采集时接在输入上。还有一点在此提醒:就是在用PLC控制线路中,按钮的常开或常闭触点都可以用来作停止控制,但请大家不要用常开触点,一定要用常闭触点.因为用常开触点作停止,甚至急停用,一旦连线断了,后果很危险!!!!!

网友A:
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实际也不像楼主所说的那样。
系统中一定会有好多别的保护的!

网友B:
对于急停按钮,我也建议接闭,但是理解上并不是和楼主一样,我并不怕断线,而是接常闭点,关闭速度要快一些,我也有万一的说法,就是万一触接触不良,对于常开点来说,这是非常要命的事了。急停开关的使用频率又低,很容易有油雾在上面的

网友C:
现在国际上流行的做法是所有信号都用常闭点不用常开点
所以要看你用热继电器的什么点了

网友D:
呵呵;用常闭点急停主要是速度快;
常闭点只要按下触点就断开,没有行程;
而常开点要有一个行程,按下后到触点接通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C:
补充下
传输信号时可以检测传输线的好坏(如果有断线时常闭点的信号中断可以做故障处理,检查线路)
我做一个国外的项目和老外技术接口时老外提出的问题
也就是传输线安全的问题

网友E:
一般都用掉的,控制回路里面用no,输入plc用常开

网友F:
以前还真没考虑到急停接常闭点是为了时间
一个急停里面还是有不少知识点
再如急停的复位要旋转后才能实现,也是为了不被轻易复位,防止误操作

以前做小机器时,有时为了节省个输入点,曾经做过急停不接入控制器,直接断开电源开关

网友B:
如果是气动控制,急停也没有用,很多时候我会把急停当回点使用的,为了节省成本,往往我会做成一个开关多用途。比如急停就可以这样做:按下去是急停,长时间按着不松就成了回原点了。这样可以节约一个点。

网友F:
急停是按下去了不会自动复位的,每次按下去都相当与按住不松手了
那不是每次按下急停都要回次原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急停是按下去了不会自动复位的,每次按下去都相当与按住不松手了
那不是每次按下急停都要回次原点了

急停按钮内部有自锁扣,可以拆除,很简单,

网友H:
常闭点作为急停开关的触点,这是能用的标准了,95%以上的设备都会这么做的

网友I:
这个问题还没考虑过,热继动作需要保护就作为输入点,很少用作输出点的.

网友J:
我在做时热继都是接输入的,急停以前没注意有时也用常开,后来知道接常闭的好处了,就都改过来了,但是还考虑到了省时是今天才知道的。

网友K:
硬件接线是常闭PLC编程用开点

网友B:
我一般用不带锁的那种

网友L:
热继电器的开点进输入端,作为报警信号,而闭点用在输出端和线圈串在一起起保护作用,用故障时迅速切断回路。急停用闭点好一些,普通的启停用开点就行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L:
热继电器的开点进输入端,作为报警信号,而闭点用在输出端和线圈串在一起起保护作用,用故障时迅速切断回路。急停用闭点好一些,普通的启停用开点就行啦
楼上的观点我很赞同
这种做法也是最安全的

网友M:
我个人认为,安全最重要.最好用常闭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不带锁的那种
赞成此观点。

网友O:
各有各的优点,又各有各的缺点,如果用常闭点,万一时间长了接触不好,还运行的好好的就停止工作了呢!

网友P:
一切都比不上人身安全重要。切断一个回路比接通一个回路容易很多。

网友Q(2009-02-22):
紧急情况下扯掉电线比接上更快速停

网友R:
各有各的优点,根据使用情况定

网友S:
我现在的项目就没考虑这么多了

网友T:
我看老外做的程序也是急停用的常闭触点;
还有想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
紧急停车和快速停车有什么区别??
关注中

网友U(2012-12-04):
引用 网友D:
呵呵;用常闭点急停主要是速度快;
常闭点只要按下触点就断开,没有行程;
而常开点要有一个行程,按下后到触点接通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V:
我们设备的急停也是用常闭。按在PLC的输入端

网友W(2018-12-25):
回复 网友L:
我是初学者,如果输入接热过载长开了,平时热过载不动作,输入没电,怎么动作啊?

网友X:
通常重要的反馈信号,都是接常闭,工作正常时,触点是通的,只有出故障时是断开的。因为这是从最不利的情况考虑,如果接常开,也就是运行正常时,PLC收不到信号,当故障时PLC可以收到信号。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此时断线?PLC还能接收到故障信号吗?因此,从最不利的情况考虑,重要的反馈信号都是接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