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我在调试一台FX1S PLC的小控制系统,发现其中一个掉电保持的计数器C16的值 不正常,清零后重新上电开机就直接变成了设置值K2100.重新复位C16后,关电后重启又发现C16值变成了K2100.用在线的写寄存器功能写入数值5,关电重启又看到这值成了K2100.    K2100是设置值。

程序中也不存在其它地方对C16赋值,与是我就把PLC内存清了,重新上传程序,但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在线看计数器的值时,发现清内存后计数器的值好象并没有被清掉。

最后只好把C16换成了C20。

主要是比较疑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清除内存能清除掉的
是你自已的程序吗,估计别的地方还是有和C16有关的
很好测试,编写个小程序就用C16的,下载下去看下

网友B:
我很少用计数器,一般用加一指令。比用计数器好用多了。三菱的如上情况我不知道,但松下FP0的装过好多次,系统重装后,数据寄存器里的数据还在。当然前题是程序变更不多,原程序调出再装机。

网友C:
一般清除内存后所有数据会被全部清空;
所以你的C16可能是其它地方用到了;

网友D:
C16不是断电保持的计数器,所以不存在楼主讲的问题。可能程序并不是直接对C16以Kxxx赋值的而是通过寄存器或其他方法赋值的,而那个值有断电保持或其他保护(对松下的PLC我喜欢用F12/P13赋值,那样即使清除所有数据也清除不掉的,必须还是用F12/P13把它复零才行)。

网友E:
清除内存后,程序与地址保存的东西都会被清除的

网友F:
应该是清除了的,否则怎么叫清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