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我们常用的传感器一般都有二线,三线,四线,五线多种,如果偶尔一次没有备件,需用不同线制的进行替换,你会做吗?

网友A:
没用过五线的,楼 主出来讲讲!
一般是 有备件的,没有互相替换过。

网友B:
一般都是NPN型的。同类型的怎么换都可以。如果想NPN换成PNP还真有点难度,一般四线的很少,五线的反倒多一些,五线带NPN和PNP二组,所以可以和三线以上的通用。如果二线改为三线以上,基本上是不可以,否则只加一条线。

网友C:
常用的还是三线的多;4线的一般是电源是单独的;

网友D:
这个还要看什么类的传感器,类别不同线制也有很多不同的

网友E:
只用过3线 4线,其他没有用过

网友F:
两线是串联在负载的
三线是有一根公用的【还有一种PNP \ NPN两用的】
四线是电源单独于输出的
五线是电源单独,输出无源触点【常开+常闭】

网友G:
五线的没有听说过,现在四线的用得比较多。关于它们的具体介绍,前段时间论坛里有人说过,你仔细找找!

网友H:
楼主说的是传感器的接线方式,我使用过两线制的,三线制的,还有就是四线制的,五线制的没听说过这是仪表上用的啊

楼主:
二线制,三线制的接近开关和磁簧开关想必大家都用过。

四线的接近开关我用过的是台湾瑞科的,其中一条白线接法不同好象可以选择是常开还是常闭。

四线的光电开关一般也是有一条白线可以选择工作模式:LINGHT ON /DARK ON.

五线的大家可能没注意,我用的也是光电的,其实两条是电源,另三条是一组继电器的输出触 点。

想必知道了工作原理,分清电源和输出,替换就没什么难的。

楼主:
二线的接法

网友I:
用三线、四线的比较多,五线的比较少。

网友J:
用过一种压力传感器称量用的六线
作控制用的红外和接近传感器两线的较少三线的较多

网友D:
其实有些传感器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也可以有高于5线制的,比如6线,8线的,只不过用的很少吧了

网友K:
有没有这方面的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