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我在用西门子PLC  CPU313c 下载,,,但是该PLC上的BF老是一直在闪烁,请问这是什么回事?如何解决?

还有请教一下,我在CPU上已经按了RUN运行了,但是运行几秒之后CPU的RUN绿灯闪烁停止了,接着转为STOP状态。。。。

很急,,希望能够立刻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先检查一下硬件联接,细心一点。再把系统OB85,86,87,100,121,122.。。。。。下载一遍试试

网友A:
如果很急的话,请致电门子热线!!
论坛上的高手们可能现在没空。

网友B:
应该连线查看模块诊断信息,导致PLC从RUN状态到Stop状态的原因非常多~~

网友C:
是系统错误引起的先查看硬件最后看程序是否ywent

网友D:
BF亮表示网络故障,重点检查通讯线连接好没有,终端电阻是否设置正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