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我现在做PC控制变频器的软件,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向变频器发送了一组命令“0106002710CAEA”成功实现了功能,用VB怎么编写发送这个命令啊?小弟初学VB串口通信,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调用MSCOMM32控件。
MSCOMM32.Output=“0106002710CAEA”
发送前先把MSCOMM32的一些属性设置正确!

网友B:
求助:NPORT5610串口maxconnetion>1时,即一个串口运行连接多个主机时,连接失败?
NPORT5610-8,工作模式:REAL COM
串口最大连接数量=4,默认主机数量=1,我把第6个端口的最大连接主机数量从1改为2,或者4,然后“save/restart”,然后用串口调试程序连接,任何连接均失败。
然后把最大连接数量参数修改为1,再用串口调试程序进行连接,成功。

多次试验,情况依旧,更换一台NPORT5610,情况依旧。

原因不明,求助。

网友C:
2楼说的是字串.
如果是十六进制数,应定义一个二进制数组.
然后output=这个二进制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