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我用的ABB的变频器,想用VB做个软件来实现PC对变频器的控制,首先用串口助手向变频器发送了几个命令,获得了成功。但是怎么用VB的Mscomm控件发送命令啊,比如要发送“010600012710CAEA”这组命令,怎么编写程序啊?谢谢各位前辈的帮助啊

网友A(2009-02-04):
想问一下你通过串口助手改变变频器的频率是可以的吧,但如何通过发送命令使使电机转起来啊?我搞不清楚用哪条命令了,请教一下

楼主:
我现在变频器控制方面程序已经做出来了,我用的是ABB的ASC510。楼上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呢?是否支持MODBUS通信协议?我的QQ18726183欢迎来一起学习

网友B(2009-03-13):
我也有楼主的想法,我用的是三菱FR-E540,支持串口通信(RS-485)的,现在正在自己钻研,有点郁闷啊,希望楼主可以加我QQ,指导一下,谢谢!37348565

网友C(2013-07-30):
想知道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最近也在学习变频器的控制,交流下呗,这是我QQ103018037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