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

楼主(2008-12-17):
问一下FX2N中的停电保持用。和停电保持专用是不是后者不可以用置位和复位指令更改呀。

网友A:
你问的应该是停电保持区域和固定的停电保持区域吧

停电保持区域,可以根据设定的参数,改为非停电保持用的
固定的停电保持区域,是固定的,不可以更改

网友B:
不管是停电保持还是不保持,都可以使用置位和复位指令

网友C:
一样用的,只是可以设定与不可以设定的区别
内部继电器是不能用于写入的

网友D:
都可以置位与复位;
不同的是非保持的,如果断电前没有复位,那么再通电后会自动复位;
对停电保持区的,断电前不论什么状态,再次通电都可以保持原来的;

网友E:
都是高手,学习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