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12-17):
我是一个PLC初学者想请问一下各位高手。拿到一个很长的程序怎么看呀。我都不知道如何下手。我学过PLC,指令我都看得懂。但是就是太长的程序我都理不清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看起。

网友A:
程序是和设备有关,是用来控制设备的
要结合设备的动作来看

网友B:
如果是没有注释的程序,时间长了就算是自己写的都看不懂,除非在线。

网友C:
最少要知道是什么设备,该设备是怎样工作的有什么功能,输入输出端子的作用。

网友D:
要知道设备的动作过程或生产工艺,还要有电路图,对应输入输出和设备着慢慢看吧,花点时间就能看明白了。主要是耐心,慢慢来!

网友E:
就算有楼上各位提到的,如果自身不坚持、不努力,也是白塔!工控人干的活往往不太受重视,工资相对较低,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的就是坚持、再坚持!

网友F:
如果单看程序,尤其是没有注释的,根本就看不懂的
要用程序的编写说明,或是熟悉相关的设备动作与对应电路图,在线监视,还差不多

网友G:
每个人编程的思路是不样的,看图的要根着思路,哪个先动作,哪个后动作,最好现场能连机监控,否则里面的计时器和计数器就看不到了.呵

网友H:
看注释和外部电路 了解下工作过程原理

网友I:
最好是在线监控就好看多了!编写程序时最好加上注释。

网友J:
把接线都搞清,对应每个输入点接的是什么,输出接的是什么;
设备是怎么动作的;
这些全搞清楚了再去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