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怎样算呀

楼主(2008-12-17):
输入220v交流输出3v电流400A变压器要多大功率怎么算呀。各位帮帮忙呀!

网友A:
电流×电压=功率      搞个1500---1800W 的就差不多

你要搞电镀还是要焊接?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1800A用途不清楚,不好选择!

网友C:
与输入没有关系
输出的U×I,再乘以个转换效率,加个安全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D:
电压乘以电流

网友E:
变压器容量S=UI,功率P=S*cosψ*η。

网友F:
2楼说的很对,就是电流乘以电压但是二次侧的,当然一次也是这样的但是你的指导一次侧的电流

网友G:
楼主说是好像是隔离的变压器吧?
变压器好像一般用视在功率表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