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怎样用二极管等电气元件大体荧光灯起辉器,请教了,请把图发上来和电气元件的型号大小等!!!!!!!!!

网友A:
现在都有不用起辉器和镇流器的荧光灯卖,可以买一只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B:
这个小图是凭记忆标的电阻值

适用于40W电感镇流器用,

如果灯管亮了后还会启动,可将电阻值适当加大,电阻的功率是0.5W以上的

网友C:
直接把启辉器换成一只二极管和一只电容器串联就可以了,其它的电路不变!电容器规格:2~5uF/50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启辉器换成一只二极管和一只电容器串联就可以了,其它的电路不变!电容器规格:2~5uF/500V。

如果一次启动不起来,不知还能不能再起一次?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D:
3楼的电路千万不要试验!否则将烧的一塌糊涂??二极管配电容应该可以!还可以考虑用彩电用的消磁电阻!

网友B:
楼上的大侠们:你有过实验吗?

实践是检验标准,3楼的图是经过实际使用的,

倒是你的图【那个用光偶的】是不是有点可笑??自己好好看看吧,光耦能通过的电流是多大??相信你应该知道

网友E:
3楼的图纸确实不对,那个电路是对付电压过低或者天气太冷用的,而且电阻要换成彩电消磁的。原理是电源接通后,电路流过脉动直流,加热灯丝,过一点时间后因为电阻阻值变的非常大,镇流器产生高压点燃荧光灯。点燃荧光灯的条件:1,灯丝加热。2,灯管两端有足够高压击穿内部气体。

网友F:
就用一个电气元件,按钮替代。老台灯有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楼的图纸确实不对,那个电路是对付电压过低或者天气太冷用的,而且电阻要换成彩电消磁的。原理是电源接通后,电路流过脉动直流,加热灯丝,过一点时间后因为电阻阻值变的非常大,镇流器产生高压点燃荧光灯。点燃荧光灯的条件:1,灯丝加热。2,灯管两端有足够高压击穿内部气体。

看样子你是分析不出来工作原理了,其实我也分析不出

电路是经过实践的,你可以试试,起辉速度相当的快,一下就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