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http://blog.gkong.com/images/file/zip.gif" alt='图' onload="img_onload(this,{t:1})" />
电动自行车维修速成(第四章蓄电池).part1.rar
http://blog.gkong.com/images/file/zip.gif" alt='图' onload="img_onload(this,{t:1})" />
电动自行车维修速成(第四章蓄电池).part2.rar

网友A:
谢谢老信老师或大哥,我 是骑电动车的,下载下来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B:
资料贴呀,谢谢信老师。

网友C:
好 谢谢 怎么检查蓄电池的好坏啊·

网友D:
蓄电池的老化可分为2类,一种是由于极板长时间浸在电解液中,极板(铅上涂一层活性物质)与电解液中的硫酸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一种叫硫酸铅晶体的物质(不溶与水)覆盖在极板上.从而影响了极板与电解液的接触面积,所以会感觉电池的容量变小了
另一种是由于充放电方法不正确,或是大电流充电,会导致极板上的活性物质脱落,从而影响电池的容量
一般来说前一种有修复的意义,比较简单.后一种也不是说没有修复的意义,只是修复太麻烦,除非你有一套设备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还请信老师和朋友们指教

网友D:
有一种方法可以自己动手修复的,在下献丑了在这里说一下:
这种方法是针对极板被硫酸铅晶体覆盖的电池,首先我们把电池里的电解液抽掉,加蒸馏水,静置24小时,抽掉.然后用硫酸镁,硫酸钠和蒸馏水配成电解液加到电池里,高电压充电12小时,抽掉.最后加入符合你电池的电解液就可以了
首先说明一下,电池容量是不可能100%修复的,最多只能修复80%

网友E:
我想问一下,我的电车电瓶是新换的不久,可是充电一晚上第二天只骑了有10里地,就用一个只是灯不亮了,是不是线路有漏电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一下,我的电车电瓶是新换的不久,可是充电一晚上第二天只骑了有10里地,就用一个只是灯不亮了,是不是线路有漏电的啊

头1次看似充满电了,实际是虚电,充放几次就好了

网友G:
谢谢啊,信大哥感谢你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