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7):
各位大侠,如何使三菱变频器初始化。初使化和复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初始化,顾名思义,就是恢复工厂设置。复位,一般的是对故障的确认。呵呵,三菱的没用过,应该是这样子吧?

网友B:
在面板上先选择到HELP显示,再按向上键到PrCL选项后,设定值设为1,确定就能完成初始化
初始化是恢复出厂状态
复位是有个RSE端子,可以解除保护回路动作的保持状态
三菱的随即说明书上有这些操作的

网友A:
嘻嘻,看来行业里的技术术语是相通的!

网友C:
初始化就是恢复到变频器的出厂设置,以前的设置全部作费。复位就是恢复到上一次的正常状态,不改变设置!

网友D:
呵呵;初始化就像电脑要把硬盘格式化重装系统一下;
       复位就像电脑死机时按一下重启键;